楼主(2006-11-16):
各位高手你们好!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有一路电源,会自己停电、自己来电。我非常郁闷。负载只有1KW。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弄清楚问题出在负载部分还是电源部分。

网友B:
小弟弟:原因是内部线路虚接,有时接上有时断开

网友C:
断电后顺线插啊

网友D(2007-01-22):
上面说的一点不错

网友E:
是不是用的磁接点  最容易出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