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6):
此电机是电磁刹车 驱动部分3380V  制动线圈电压是110V  制动部分没有机械摩擦 如制动片或抱刹之类的都没有.制动原理可能是能耗制动类的差不多,只是 刹车部分和驱动部分是分开控制的
此电机是频繁的 启动制动 大概是2S/次,且有正反转的.原装的是SBC的电机.

网友A:
并非刹车电机.只是制动时线圈通一DC110电压.使电机线圈产生一个静止磁场.达到制动目的.
电机无特殊.控制部分搞清楚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能耗制动调节控制电压就能调节制动时间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电磁抱闸线圈。

网友D:
无触点电子开关柜,ZLN型具有能耗制动功能,可频繁的启动、制动及正反转,凡无位能负载的场所使用本产品不需任何附加设施即可实现快速、准确的停车,其制动电流不超过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操作简便,响应迅速。

联系:jshspgh@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电磁抱闸线圈。
肯定不是的,我已经拆开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非刹车电机.只是制动时线圈通一DC110电压.使电机线圈产生一个静止磁场.达到制动目的.
电机无特殊.控制部分搞清楚就解决问题了.
你可能理解错误了,制动时线圈通一DC110电压.使电机线圈产生一个静止磁场.达到制动目的.是对的,只是针对制动线圈来说.\电机本身有380v的线圈,两个线圈是分开的.

网友E(2007-07-05):
你是要买刹车电机呢,还是要安装维修,还是研究技术问题?没有说清楚哦。
说清楚才能帮上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