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6):
我家新装了漏电保护器,这下好了,阳台上的灯一开就跳闸,但是去掉漏电保护器,灯就能开起来。怎么解决?

网友A:
很简单啊,你检查阳台上灯的绝缘性能,线的绝缘好不好

网友B:
很明显,你阳台灯线路绝缘不好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是暗线吗?有时灯头的绝缘性不好也这样的

楼主:
我知道是漏电,查了是看得见的地方没问题,看不见的地方动不了。郁闷,我想把这块儿换明线。

网友E:
可能是零线和地线接串了,那样的话正常的工作电流也相当于漏电流使漏电保护器动作;
我家前一段时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不过是插座,原因是有一段墙线绝缘损坏,你可以分段排查,等线是从总空开引出后到第一个灯,从第一个灯处环到第二个......可解开阳台灯的上一级测绝缘。

网友F:
零线地线反了

网友G(2008-08-09):
我家的也总是跳闸  一插上电壶旧会跳 插座上没有问题  电壶线也没事 冰箱插上就没事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