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

楼主(2006-11-16):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的,现在我搞了个程序只有117步,我把主程序,注释还有软元件参数等一起写入FX2N-32MR,再读出程序看,所有的注释没有,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最低级的问题.可是我实在不懂,请指教啊!

网友A:
软件PLC参数中要设置——内存容量设置中的注释容量

网友B:
对,看看还有注释显示选择项目有没有选中

楼主:
继续请教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件,里面好象没有这个设置啊/怎么办?

网友C:
输入时全部选项都选,程序8000步全部输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时全部选项都选,程序8000步全部输入;

网友B:
GX DEVELOPER软件,"显示","注释显示"就是了,或者把所有的显示项目都打勾

楼主:
已经搞懂了.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E:
11
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