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1-16):
有一个问题:就是单相电机在配制电容时应该选多大的,比如1KW的电机虚要多大的电容,2KW的呢?三相电机改为单相电机应该加多大电阻和电容呢?

网友A:
这个不一定,你可以论谈里找刚刚10天前发表过

楼主:
有哪 位能说说吗

网友B:
有空十二月一日给你回复~~

网友C:
三角接功率比10           星接功率比10

网友D(2007-03-20):
这也是我一直想知道的问题,哪位高工能给予答复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