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6):
OMRON PLC控制,OMRON 15KW变频器,负载重量10吨,齿轮传动,要求快速运动,运动机构往返平稳,
现金负担往返机票,只要能解决,劳务费5000元.

网友A: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不过,应该把情况介绍的更详细一些,比如,齿轮的有效半径?几级齿轮减速?减速比?电机的极数?功率?有了这些数据,就可计算目前的系统是不是合理?传动系统有没有能力“重载”往复运动。

有了上述这些条件,我想“报名”的人会多一些的。

网友B:
你的系统应由:启动-加速-运行-减速-制动-换向 等几大功能组成,分别由各位置传感器控制。电机的启动力矩和运行力矩必须满足以上各段条件,如此大的动量快速制动是个难题

网友C:
還有請說說看快速到底有多快
運行須恆速嗎  恆速段 啟動段 回程段的要求

网友D:
高速往复的最关键是刹车,十吨很重吗?
用4Q变频器是铁定没问题的,不过国内好象没见过OMRON的4Q变频器。你用的是不是OEM安川的那种变频器?

网友E:
国内好象没见过OMRON的4Q变频器。你用的是不是OEM安川的那种变频器?

网友F:
楼主具体地址在哪里?
介绍的太笼统了,最好是先到现场看了才能确定你现在的设备做不做得了.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
使用OMRON 3G3MV变频器控制重负载横梁在两个限位开关间来回切换方向运动,
停止方式选择全域直流制动停止,在横梁高速运动时,即变频器输出高频率(比如50Hz)时,横梁冲出限位开关的距离太多,怎样调节参数使横梁此时冲出限位开关的距离更小?加速时间为0.6秒,减速时间为0.6秒,直流制动开始频率为2.0Hz,直流制动时间为0.5秒,基极丰琐(BB)时间0.3秒。横梁运动过程平稳,但横梁移动的线速度达不到要求,要求线速度35米/分钟,往复运动距离为1.3米,就是说往复13次/分钟才能达到要求,现在只能做到往复8次/分钟.这种控制模式对机械损伤最小,
如果选择停止方式为减速停止,则横梁运动到限位开关位置时,切断方向输出,此时横梁抖动很大幅度,当增大减速时间时,横梁冲出限位开关又太多距离,此时又怎样调节参数使横梁此时冲出限位开关的距离更小?

网友G:
现场再哪里啊?不过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方案,采用制动单元(放大几挡)加制动电阻,我做过可达到45米/分钟

楼主:
我在广东汕头市,你说的制动单元(放大几挡),放大几挡是什么意思? 我有加制动电阻

网友G:
尽量减小制动电阻,放大制动单元的容量,使通过制动单元的最大制动电流不要超过制动单元的额定电流,这样可以提高制动转距,增加制动效果.

楼主:
放大制动单元的容量,我不明白怎么放大,这个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是内置的,是不是有什么参数可以设定来放大?

网友G:
可以使用外置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