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6):
我是做传动方面的,想请问一下电机的选型是怎么算的.??
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什么条件?
最简单的根据电压和负载选用
但不知你还有没有特殊要求
比如环境\控制要求什么的
挺多的,如果你学过机械设计就不难了

网友B:
最大扭矩.速度/功率.转速 安装尺寸/机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