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6):
请教:电容补尝柜的电容大小根据什么来计算

网友A:
根据补偿前后的功率因数和负载大小

网友B:
根据最大负荷在可能出现的最底功率因素用功率三角形求出 此值是配备依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据最大负荷在可能出现的最底功率因素用功率三角形求出 此值是配备依据

网友D:
Qc=Pp(tanφ1-tanφ2)
式中    Qc-----所需的补偿容量(kvar);
         tanφ1,tanφ2-----补偿前,后平均功率因数角的正切;
         Pp-----一年中最大负荷月份的平均有功负荷(kW)。
     tanφ1-tanφ2=qc,称为补偿率,或者称为比补偿功率。一般在电工手册里可以查到。
举例:补偿前cosφ1=0.56,要求补偿后cosφ2=0.90,此时qc=1。
       补偿前cosφ1=0.64,要求补偿后cosφ2=0.96,此时qc=0.91。
       补偿前cosφ1=0.70,要求补偿后cosφ2=0.90,此时qc=0.54。

网友E(2006-12-21):
引用 网友D:
Qc=Pp(tanφ1-tanφ2)
式中    Qc-----所需的补偿容量(kvar);
          tanφ1,tanφ2-----补偿前,后平均功率因数角的正切;
          Pp-----一年中最大负荷月份的平均有功负荷(kW)。
      tanφ1-tanφ2=qc,称为补偿率,或者称为比补偿功率。一般在电工手册里可以查到。
举例:补偿前cosφ1=0.56,要求补偿后cosφ2=0.90,此时qc=1。
        补偿前cosφ1=0.64,要求补偿后cosφ2=0.96,此时qc=0.91。
        补偿前cosφ1=0.70,要求补偿后cosφ2=0.90,此时qc=0.54。
知道了所需的补偿容量QC,然后怎么决定电容的大小呢?

网友D:
表中的数据就是QC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Qc=Pp(tanφ1-tanφ2)
 式中    Qc-----所需的补偿容量(kvar);
           tanφ1,tanφ2-----补偿前,后平均功率因数角的正切;
           Pp-----一年中最大负荷月份的平均有功负荷(kW)。
       tanφ1-tanφ2=qc,称为补偿率,或者称为比补偿功率。一般在电工手册里可以查到。
 举例:补偿前cosφ1=0.56,要求补偿后cosφ2=0.90,此时qc=1。
         补偿前cosφ1=0.64,要求补偿后cosφ2=0.96,此时qc=0.91。
         补偿前cosφ1=0.70,要求补偿后cosφ2=0.90,此时qc=0.54。
知道了所需的补偿容量QC,然后怎么决定电容的大小呢?

知道了所需的补偿容量QC后,用QC乘以变压器容量KVA得到电容器的容量KVAr.

网友F:
有那位知道电容补偿在熔断体上端短路的原因吗?先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那位知道电容补偿在熔断体上端短路的原因吗?先谢谢啦!
把问题再讲清楚一点.

网友G(2007-05-25):
[讨论]
10kv变压制器需要补尝300千发,最近我公司增加电容补尝,增加200千发可不可以

网友G:
[讨论]
我公司10KV变压器安装了10只电容共30只300千发750安,由于生产设备不断增加.接近负荷状态达到930安,最近增加一个200千发电容柜负荷有所下跃700-800安水平.请问电容怎样计算,安数又怎样计算

网友H:
你家的电容柜不用无功功率补偿自动控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