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6):
接触器的寿命和什么因素有关?   请各位指点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的使用寿命应该由以下原因:
1、线圈的电压一般为+-10%,否则易过压烧坏线圈,或因电压低吸合不牢烧坏触点。
2、负载的电流不能超过额定电流的75%,否则易过流而烧坏触点。另外最好能涂点凡士林防止氧化,或经常检查触点,发现氧化用细砂纸打磨并清理干净。
3、安装应牢固,不可松动,否则易因震动而使内部松动造成虚接坏掉。
4、安装环境应避免潮湿,防止短路和铁心上锈。注意环境防尘,

网友B(2007-03-20):
上面的楼友说的没错,差不多就这些了.还有一个原因就该看哪个厂家生产的了,名牌终究会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