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6):
我最近在调试一台设备,其中一台小车使用一根钢索(其上系着一个衡定质量的法码)沿轨道向上移动,使用摆线针轮减速机直联一台变频电机控制其移动的速度,要求小车移动速度平稳,根据理论计算,电机功率0.75KW即可满足扭矩要求,但一直都怀疑输出的转速不平稳(电机实际工作频率为15HZ)左右,根据电器工程师建议,增大电机功率到3KW(足够4倍),请在又要求我增加到7.5KW(负载不变),我实在不知道是否有道理?另外还想请教这种工况下电机所处的工作状态(类似于电动葫芦吊着一个重物,重物下落时),是处于制动\发电\正常中的哪一种,其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A:
[]
电机若长期工作在低频状态下,不只对电机和变频器有损伤,请多看些电机和变频器工作原理类的书,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多年前就遇到过,而且持续使用这种方法三年,其中损伤电机和变频器很多台,这种情况下你只有更换减速器的比率了

网友B:
交流电机在低频下工作,主要的技术参数不是功率,而是驱动转矩或者制动转矩,对于这种起吊的负载,要根据你现在的传动轮径和重物的质量,计算电机的轴扭矩,然后就可以得到电机的功率应该是多大了。

“沙发”的发言很到位,点到问题的关键。封精支持。

网友B:
电葫芦的工作状态:上升重物,电动;下降重物,发电。

还有楼主应该明示电机的极数,是几极电机呢?2/4/6/8.....极?这很重要,关系到功率的计算。

网友C:
光选大电机没用
唐山伟创电气有限公司(原天惠自动化)是深圳伟创电气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变频器软启动器的企业,对系统配套商实行优惠价销售。欢迎来电查询 0315-3851756 3851759 或登陆网站http://www.tshbp.com

网友D(2007-06-07):
能请问下楼上的几位高工,电气方面得主要参数怎么个确定法,驱动转矩或者制动转矩又是怎么个算得么?我得应用情况和楼主差不多,就是用电机带动轴上得卷筒,然后卷筒上带子把门体提升起来。我没有接触过电机方面得计算,但现在我去买电机得时候人间要让我提供相关得参数我不知道,不知道那位高人可以指点下?

网友B:
可以把你的问题画个简图,发给我,然后我会将其贴到此处,展开讨论或提示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