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6):
如图所示:
1 重物 质量为5000KG
2 卷筒 直径506mm
3 大齿轮 齿数 51
4 小齿轮 齿数 32
5 摆线针轮减速机 减速比2537
6 变频电机
现在要求重物能匀速下降,下降速度在160mm/min,精度为0.2mm/min,目前电机工作频率在10-15HZ之间,请问:
1、电机功率应该选择多大才能满足要求,如何计算
2、控制系统采用常规的方法(变频器)能否满足要求
另外再讨教一下:变频电机在5-50HZ之间为恒扭矩,那么上面这种工况下(电机工作频率为10-15HZ)时是否为电机的额定扭矩?
还要请问一下此时电机是处于电动机状态还是发电机状态

网友A:
问题的条件不够,需要做些补充:
1.电机的额定功率(铭牌数据)?
2.电机的额定转速(或者是极数)(铭牌数据)?
3.摆线针轮减速机 减速比2537?怎么讲?是几比几?

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应该放到课堂上去问问在校的学生们。像是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