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6-11-17):
对于Y形接法的电动机,当某相断线时,其余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电流的增加比例相同。一般的三相式热继电器,只要整定电流调节合理,是可以对Y形接法的电动机实现断相保护的。对于Δ形接法的电动机,其相断线时,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则不同。也就是说,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不能反映断相后绕组的过载电流,因此,一般的热继电器,即使是三相式,也不能为Δ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断相运行提供充分保护.请问为什么对于Y形接法的电动机,当某相断线时,其余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电流的增加比例相同,而对于Δ形接法的电动机,其相断线时,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则不同?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热继是用的那个牌子的
要是施奈德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些技术支持,或者是技术交流
呵呵

网友B:
因为Y形连接在某相断线时,两相绕组承受不变的电压..负载,所以两相电流同时增加.
对于三角形连接在某相断线时,两相绕组承受380V,一相电压不变,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
两相绕组电流有所下降,一相电流升高,如果用三相式的热继电器就可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