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7):
想学习PLC,但感觉基础不太好~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补充?

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一台设备的自动控制优化,原来用的继电器控制.想改成PLC控制.

对继电器电路也不了解,所以想请教下,从哪里入手学习会容易些,不要求速成,因为知道自己的底子不好,但要求完全掌握.请各位过来人帮下忙~

网友A:
一般讲,PLC分为箱体式和模块式两种。但它们的组成是相同的,对箱体式PLC,有一块CPU板、I/O板、显示面板、内存块、电源等,当然按CPU性能分成若干型号,并按I/O点数又有若干规格。对模块式PLC,有CPU模块、I/O模块、内存、电源模块、底板或机架。无任哪种结构类型的PLC,都属于总线式开放型结构,其I/O能力可按用户需要进行扩展与组合。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给予的帮助,但....但.....但.....呵呵

从你讲的感觉和电脑差不多吗~电脑销售做了好几年^^
我基本上明白你上面的意思了,就是不同程度的要求,可以选择不同类型和功能的PLC,应该是这样吧~

如果从入门开始学起,要具备哪些基础知道呢?从哪里着手好些?

楼主:
顶下~^^请求指教~

网友B(2006-12-25):
先学学继电器电路吧,专学会PLC 用处也不大,还要学会PLC周边触摸屏、伺服、检测元件等。QQ493537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