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接线

楼主(2006-11-17):
现有二台空压机,想让接同一电源,交替工作一小时,线路怎么接。

网友A:
分开两路,再用时控开关控制.一个时控器,两个接触器,你空压机多少匹的自己用个合适的接触器和空气开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开两路,再用时控开关控制.一个时控器,两个接触器,你空压机多少匹的自己用个合适的接触器和空气开开关

楼主:
可不可以帮忙把简单的电路画出来给我看下

网友C:
我们这就两台空压机交替使用,图也有,但我不知道怎么弄上去

楼主(2007-02-28):
画出简单的接线图就好了啊

网友D(2007-09-07):
那么你们有没有考虑气伐呢停时怎么把气缸的气放掉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么你们有没有考虑气伐呢停时怎么把气缸的气放掉呢
停时放气多余

网友F:
我现在没有CAD软件,没有办法给你图

网友G:
论坛上说不清楚,最好是请教你身边的师父

网友H:
我公司用的是活塞机,停机时一定要考虑放气的问题,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单台),空压机停止后无法启动(0.5启动,0.8停止),后查到是压力开关动作后未把空压机汽缸至储气管之间的管道的气放掉,所以无法启动(在储气管上有一个止回阀),我认为可以这样装:用一个数显时间继电器定时1小时,时间到后如该台空压机未运行这停止,如在运行则等压力达到压力开关动作后才停止换第二台运行同时给时间继电器复位,重新记数这样就可以连续运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公司用的是活塞机,停机时一定要考虑放气的问题,以前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单台),空压机停止后无法启动(0.5启动,0.8停止),后查到是压力开关动作后未把空压机汽缸至储气管之间的管道的气放掉,所以无法启动(在储气管上有一个止回阀),我认为可以这样装:用一个数显时间继电器定时1小时,时间到后如该台空压机未运行这停止,如在运行则等压力达到压力开关动作后才停止换第二台运行同时给时间继电器复位,重新记数这样就可以连续运行了,
说的好 顶顶顶

网友I:
脑子坏掉了,,放气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J:
用时控开关,线路很简单。买一个时控开关回来看一下你就会明白是怎么接线了!

网友J:
用时控开关,楼上说得好!线路很简单!你买一个时控开关回来就明白是怎么接线的了

网友J:
放气是多余的!只要控制器接通了,当气压低于0。5时就启动!本人以前工厂活塞空压机5台,螺杆的2台!什么情况没碰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