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7):
我是外行人,但是求知的欲望

我很想知道如何去选择电焊机应该怎么计算选择多大平方的电焊机线呢?

网友A:
没人回答,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就是,要分一次线和二次线,一次线安电焊机的功率选就行了,二次线要看此电焊机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网友C:
和一般的电缆是一样的  看要走多少电流

网友D(2007-08-09):
一般情况一次测不得小于16平方毫米橡铜线。还要根据电焊机的功率选。

网友E:
一次选16平方是不是太大了?我们这里一般也就用6平方的。

网友F:
电线的安全载流量与电焊机的一次电流相对的啊

你自己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