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浆液位检测

楼主(2006-11-17):
现有一密闭型容器,容器内下部为液体料浆,上部分为热蒸汽,现在要通过非接触法(从容器外部)来实时检测料浆的液位,料浆的平均温度为100到300度,热蒸汽温度比料浆低大约10度,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温度没啥意义,本来就不确定,差值也不明显.超声波的也许可以检测.

楼主:
谢谢。
但是超声波的恐怕不行,因为只能从容器外部进行检测,超声波需要放在容器内部吧?而且超声波太容易受到干扰了

网友B:
可以用称重试物位计,准确可靠,应用范围比较广,价格不是太贵,详情可以电话  0510-88708030

www.zjkj.com.cn

楼主:
不好意思,我需要补充一下,该容器是圆桶状的,直径是3米左右,高度是16米,称重法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超声波的恐怕不行,因为只能从容器外部进行检测,超声波需要放在容器内部吧?而且超声波太容易受到干扰了
超声波检测液位,在你这种情况下使用,一般是置于顶部,可固定在顶盖上,不能放在筒侧,具体情况楼主考虑以下.水箱液位超声波控制我这边有应用,DAVIS的设备.

楼主:
如果放在顶盖上,就需要在盖上开孔,但是该容器是密闭的,而且里面的蒸汽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是不允许开孔的。

楼主:
我感觉有两种方法。
一  温度检测  用热电阻或者红外线
二  密度检测  用放射性元素发出射线检测
大家觉的如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有两种方法。
一  温度检测  用热电阻或者红外线
二  密度检测  用放射性元素发出射线检测
大家觉的如何,谢谢
1温度检测在没有清晰的温差下能实现吗?会产生多大的误差,甚至是错误?
2密度检测?放射性元素?仔细考虑过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吗?单纯的密度检测还好说,你怎么把检出做成可以使用的开关量?

楼主:
一   我们是要检测料浆的液位,而不是具体要知道它的温度,料浆和热蒸汽的交接处是有一定的温度差的 ,难道传感器感觉不出这个温度差吗?
二   密度检测的确是不太容易实现,但是在工业好多场合都用到了放射性元素检测物料的高度。射线在通过固体、液体和气体时衰减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通过向物料发射射线,然后从另一端接收射线,根据射线衰减的程度就能对应判断出射线通过物质的性质。
你认为呢,谢谢

楼主:
如果这两种方法都不行,请问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 ?谢谢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   我们是要检测料浆的液位,而不是具体要知道它的温度,料浆和热蒸汽的交接处是有一定的温度差的 ,难道传感器感觉不出这个温度差吗?
二   密度检测的确是不太容易实现,但是在工业好多场合都用到了放射性元素检测物料的高度。射线在通过固体、液体和气体时衰减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通过向物料发射射线,然后从另一端接收射线,根据射线衰减的程度就能对应判断出射线通过物质的性质。
你认为呢,谢谢

1知道你是要检测浆位,所以在温度不确定,温差不明显的情况下,而且要求放在筒外,具体怎么实现考虑过吗?没人说过温度传感器的精度满足不了的问题,关键是要检测的是浆位,你却偏要通过一个跟浆位没有确切联系的温度参数去取值,可靠性?所以问题在于不适用。
2密度检测是很好的检测方式。但是我认为放在这个地方检测液位不合适。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就是真能够实现肯定也不是一种好的选择。具体怎么做也考虑过吗?做技术就要脚踏实地,可行性很重要,只有理论上的东西,靠想象可不行。
3到此为止,楼主具体去做了,有了最终可行的应用方案后请贴出来。

楼主:
首先 谢谢 lifuquan611的精彩回答
    我们要检测容器内料浆和热蒸汽的分解面,那么既然是分界面,也就是说要区分开两种物质,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两种物质都有哪些参数是不同的,我想,只有温度和密度了吧,除了这两个参数,如果还有别的可以检测也行啊
    很抱歉在前面我没有说清楚一点,就是料浆和热蒸汽一直保持有10度的温差,这一点是前提
   你说密度法在此不合适,请问为什么不合适呢,你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做技术的当然要脚踏实地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把我的想法拿出来,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些只是我的想法,并不是说它就是对的。
  做任何一个项目都要一步一步来,理论上的东西是必须要有的,设想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所提出的这两种检测方法是关键,只有传感器选择好了,后面的工作才有意义,才有必要去考虑后面的
   另外,这个项目是必须要去做的。

楼主:
另外如果传感器选择好了,我已经考虑好如何去实现了

楼主:
TO: 帅克传感仪器
    你说的很正确,测密度要用力学原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无法把传感器放到容器内部,只能采用非接触式的测量,那么又从哪来的力呢?

网友C:
用放射性元素发出射线检测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TO:帅克传感仪器
      容器的侧壁不允许开口,容器的顶部虽然有开口,但是那是留给热蒸汽的出口,也等于不能开口

TO:yoik8210
     我也想到用射线检测的方法,现在正在考虑这种方法。

网友D:
可用西门子雷达物位计测量即可,雷达波不受蒸汽,温度梯度的影响,安装在顶部,不用接触物料.

楼主:
你说的方法虽然不用接触物料,但是需要在容器上部开口,所以说也不行。我所说的非接触式并不单单是不接触物料,而且也不能对容器开口。
另外,容器内部料浆和热蒸汽有较多的混合成分,用雷达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