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的问题

楼主(2006-11-17):
我厂现在有变压器一台400kva,实际用电低压侧A相电流50A左右;B相电流30A左右;C相电流35A左右,采用的是高压计量,计量的电度表安装在供电局的变电所内,电度表的型号是dssd71,现在工厂没有生产,只有点办公用电和一台水泵,工厂内的补偿电容的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显示得功率因数在0.96左右,而却我们还新买了一块无功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换上后显示的还是在0.96左右,但是我们每月的电费单都挨罚,供电局变电所内的电度表的功率因数显示在0.50左右,如果我们在工厂内手动投电容功率因数是过补的情况下,供电局变电所内的电度表显示功率因数显示也随着降低,不知道用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我厂的功率因数低的问题,恳请有经验的同行们给回个帖子。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各位同行!

网友A:
你核对一下高压计量无功表与补偿柜的功率因素是否一致,也就是计算一定时间内两个表与一时间差数间的cos值

网友A:
如果计量与补偿之间误差大,原因是计量、补偿的电流电压取相不一致在三相不平衡时造成的

网友B:
补偿的电流,电压取样换个相序试试.

网友C:
我厂也有变压器一台,s11-400kva,高压低计,计量表计安设在变压器旁,小负荷运行,自动功率因数补偿,每天抄表,日用电量大于300度时功率因数大于0.9,每月有功用电1-2万KWh左右,无功电量3600-4000KVARh,低压侧功率因数大于0.95。
   但是变压器每月无功消耗是5400-6000KVARh,有功消耗是*000KWh,5400+3600=9000KVARh,相对1万多有功电量,功率因数就低了,基本上月月罚款,有两次用电超过2.5万度,才达到大于0.9,奖励84元:)
   您那里电流35A,功率约20KW,晚上还少,一个月用电可能超不过1万,罚款是必然的。

网友D:
买两个小的电容试试,因为这个不投电容就不够,投了就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补偿的电流,电压取样换个相序试试.

网友C:
变压器高压侧无功不能在低压侧补偿。加小电容试过,8KVAR,公司里功率因数》0.95,供电局计量<0.90,无用。

楼主:
前几天我去过供电局的变电所,看过他们的电度表,好像是我们的潜水泵也打开了,潜水泵的功率是15kw,我厂内一组电容都不投功率因数0.76,如果我在把设备水泵打开,功率因数达到0.99,但是设备的水泵才6个多千瓦吧。

网友F:
朋友.可能是CT(比流器)的問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我去过供电局的变电所,看过他们的电度表,好像是我们的潜水泵也打开了,潜水泵的功率是15kw,我厂内一组电容都不投功率因数0.76,如果我在把设备水泵打开,功率因数达到0.99,但是设备的水泵才6个多千瓦吧。
负荷太轻,同时电感负载太少.存在过补偿现象.等你的厂子建成后再说吧.

楼主:
谢谢各位同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