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7):
请教大家。谢谢了。

网友A:
触点的重要性应该不亚于线圈吧看一下触头的明亮程度光泽等

网友B:
表面可以看印字,外壳,UV孔,封胶。
里面可以看塑料,簧片,触点等的毛刺情况,应该是很干脆,干净的。

网友C:
别图便宜,到正规代理买.
太便宜有时买的也是真货但是垃圾.
便宜好货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