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7):
为什么在安装STEP7 V5。3 SP1时会出现这个对话框???
Error1324.The path step7-syst缝es? haute disponibilit contains an invalid character
然后就退出安装程序,无法安装??????

楼主:
为什么在安装STEP7 V5。3 SP3   时会出现这个对话框???
Error1324.The path step7-syst缝es? haute disponibilit contains an invalid character
然后就退出安装程序,无法安装??????

网友A:
出现该对话框是没有修改系统语言的问题,要正确安装你需要干以下工作:
1 保证安装文件在系统根目录下
2 安装目录中不能包含中文或者空格以及特殊字符
3 操作系统需符合西门子软件要求,在XP家庭版上是无法安装的
如果使用光盘安装的话,以上除第3条外其余工作可以不作
4 修改系统语言
XP:区域-〉区域语言修改为英语,高级页面-〉将默认语言修改为英语,重起,安装Step7 ,安装完毕后再改回中文。
2000: 区域-〉区域语言修改为英语,默认语言-〉将默认语言修改为英语,重起,安装Step7 ,安装完毕后再改回中文。
请牢记,以上修改必须修改2处,单修改1处是没有用的
以上方法为你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西门子也同样使用该方案,所以后面的就不用跟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