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线代铜线

楼主(2006-11-17):
我想用铝线代替铜线来修电机,不知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A:
用铝线代替铜线来修电机是可以的.只要你解决掉铝线接头的焊接工作就行!

网友B:
这里也在谈铝线绕电机的事啊?请看下面的连接也在谈此事,不知此事是不是彼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79381

网友A:
不是.楼主想用铝线修电机.

网友B:
哦,对不起,是我理解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我试一下
我今天准备用铝线修一台jo2. 17千瓦4级,和4台Y.5,5四级的,看来还是自己动手才有最准的资料,老信说接头处理好就行给了我信心,我就豁出点线试了

网友C:
铝线代替铜线来修电机是不行的!因为你必须增加铝线的线径。而增加后造成的后果就是槽满率增加。在同条件下将无法下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铝线代替铜线来修电机是不行的!因为你必须增加铝线的线径。而增加后造成的后果就是槽满率增加。在同条件下将无法下线!
[/quot
hehe

网友E:
楼主是不是为了减小成本而采用铝线修电机的?如果是为了减小成本,那这种方法不可取。一般的都是用铝线换铜线还真没听说过铜线换铝线的呢!我记得JO2系列的老电机到是有铝线的。

网友F:
天,你死定了,还是6楼的说得好,这个与线径与相当大的关系,LZ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其它的还与磁通,绝缘等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