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7):
西门子触摸屏与PLC的连接,在西门子触摸屏上操作按钮时提示:变量数值无法写入PLC,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首先是操作按钮的变量地址定义有错误, 其次是区域指针定义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