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7):
我要制作一个画面,需要"中文"和"英文"两中语言,我不知该如何做,知道的请告知

网友A:
新的GOT1000的可以实现

网友B:
在语言转换里设置转换软元件。在新建注释组里选择语言列,均选中文。然后在注释组设置行里等录中文,英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