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7):
今天做这个系列的逆变器检查,主回路都打通了,就想带个马达试试.结果参数设置半天后没反应,就是不知道怎么启动呢!感觉设置完参数应该跟440一样,有个运行命令啊!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说是出现009,可一直是008
请指点

网友A:
哈哈,008?那是你的OFF2激活了。什么装置?是以前买的?现在买的?以前买的小装置OFF2在端子X9上,现在的好像都没有了,需要自己在开关量输入的端子上设置。看看说明书是怎么讲的?另外,你的装置是“简单应用”还是“专家应用”启动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版主.把X9上面的2个破东西短接就好了!不过不怎么明白0FF2命令具体是个什么意思啊!看那个说明书讲的也不怎么详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