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7):
各位高手:我公司的等离子切割机不能起弧,弧很小,气压都很正常,电路也没问题,修了很长时间了,实在是没招了,紧急求救!谢谢!!!

网友A:
火花塞看了没有,高压电容有没有击穿

网友B:
还有看一下可控硅有没有坏

网友C:
是啊  看下上面的几点我估计就差不多可以解决问题所在了!~

网友D(2007-04-12):
1-启动信号
2-引弧信号
3-高频引弧
4-弧转移
5-观察载波器控制板上的控制信号状态
(不同等离子均不同,大功率等离子均有载波器)

网友E(2007-07-26):
我用的那个博大的数控等离子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非常麻烦,我现在做的一般是切3mm的薄板,。电流调到160.

用试气切割,经常会出现,有的时候不起弧。然后调到切割指示上会好,。

但是做天搞了半天。换了电极,喷嘴,还是不起弧。郁闷了。请教各位高手,

附“  火焰切割,割嘴大小。根切割速度。预热时间。,该如何控制,

网友F(2007-10-04):
等离子焊机问题
火花小一般是高压回路中的可调放电器间隙不正常或氧化,高压电容有失效的,不一定是短路.还有有时侯好使要看一下按手柄上开关时主接触器是否吸合.

网友G:
割枪接头接触不良或地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