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7):
各位前辈,我是学编程的晚辈,请问在哪儿可以找到关于三菱温控模块的编程实例兼解说。(要求:四路输入,通过外部输入可以随意设定温控的高底,并可限定操作者输入的设定值不可超出某一限值。)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三菱有专用的A/D模块,直接接温度头,FX2N可以直接带

网友B:
可用X2N-2LC,不过他是2通道的

楼主:
[求助]
(三菱有专用的A/D模块,直接接温度头,FX2N可以直接带)
他们不需要编写程序吗?

网友B:
要编程的

楼主:
[求助]
问楼上的:
可以给我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C(2006-12-26):
查看FX2N特殊功能模块手册上FX2N-4AD-TC上的实例

网友D:
FX2N-4AD-TC只能测温度,不能控制温度;
用2个FX2N-2LC的温控模块,编程查询FX系列特殊模块手册一书;

网友E(2007-03-25):
PLC(FX2N+FX2N-4ADTC)+触摸屏,设定值用触摸屏输入,可以限制输入值的大小,用PLC内部的PID指令进行控制,PID参数在触摸屏上设定,四通道的成本估计在1万5以内可以做到。

网友F:
我楼上的说的很对!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