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

楼主(2006-11-18):
在变频器输出和电机间加控制箱控制起停可以吗?选用的接触器等元件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谢谢!在线等.

网友A:
可以,只是有些变频器在检测到没有电动机负载时会报警,所以要处理好.接触器应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根据电动机的要求选择.

网友B:
之前有过接触器加在变频器进线端还是出线端的讨论,找出来看看,各有什么道理和注意的问题.

网友C:
我认为不行,在输入侧加还可以,输出侧加接触器,当变频器运转中短开接触器很容易导致变频器烧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网友D:
会严重缩短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所以不要这样启停,应通过控制线来起停;

网友E:
可以接!用常开触点控制变频器起停,选择按常规

网友A:
没有那么严重吧,处理好动作顺序就是了.变频器下面不加接触器,那工频泵与变频泵转换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