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8):
我厂现有变压器2000kva两台;1600kva两台;630kva一台;500kva两台400kva一台,由于我厂没有生产现只用了一台400kva变压器,其中A相电流50A左右,B相电流20A左右C相电流30A左右,供电方式由供电局的变电所用一根长度为3500KM的3X300的电力10V电力电缆向我厂输送电能,计量方式高压计量,有功电度表安装在供电局变电所内,问题是我厂的功率因数非常低,每个月都挨罚,功率因数在0.44左右吧,我厂低压侧采用的是电容补偿方式来补偿无功率因数,昨天我到供电局变电所查看功率因数发现(电度表能够显示无功功率因数),如果我厂内的低压补偿电容一组都不投入它的功率因数显示是0.77左右,如果手动投入一组电容它的功率因数显示0.44左右(注:每组电容的容量15kvr),我认为投入一组电容后它的功率因数降低可能是过补的原因,我怀疑是电力电缆的电容使线路产生了容性负载,所以我越投电容功率因数反而降低,我不知道我厂电力电缆长度为3500km它的电容容量多大,该怎样计算。我的说法不知是否对,所以向老信老师求教。谢谢老信老师!

网友A:
3500km=3500公里?

楼主:
老信老师是我说错了,应该是3.5公里,谢谢您!

网友A:
你是怎麽确定是过补偿的?
首先在你配电室观察进线电流=?手动投入一组电容器后,观察进线电流的变化情况;变大还是变小?

楼主:
我在低压侧投入一组电容器,低压侧电流表的电流往上长,也就是说大了。在高压侧看不出来电流显示,高压的电流互感器是400/5。

网友A:
引用你的发言:我厂现在有变压器一台400kva,实际用电低压侧A相电流50A左右;B相电流30A左右;C相电流35A左右,采用的是高压计量,计量的电度表安装在供电局的变电所内,电度表的型号是dssd71,现在工厂没有生产,只有点办公用电和一台水泵,工厂内的补偿电容的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显示得功率因数在0.96左右,而却我们还新买了一块无功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换上后显示的还是在0.96左右,但是我们每月的电费单都挨罚,供电局变电所内的电度表的功率因数显示在0.50左右,如果我们在工厂内手动投电容功率因数是过补的情况下,供电局变电所内的电度表显示功率因数显示也随着降低,不知道用什么好的办法解决我厂的功率因数低的问题,恳请有经验的同行们给回个帖子。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各位同行!

在工厂没有生产,只有点办公用电和一台水泵,工厂内的补偿电容的功率因数补偿控制器显示得功率因数在0.96左右的情况下,再投入补偿时,会发生过补偿的.

网友A:
具体的电流值告诉我?低压侧投电容前后的电流?高压侧的电流?

楼主:
电力电缆能产生容性负载吗?也就是说电缆的电容能否大于变压器的电感。谢谢您!

楼主:
高压侧的电流看不出来,低压侧的电流也就是每投一组电容,电流长20A左右吧。

网友A:
负荷太轻,同时照明用电为主,此时的功率因数是比较高的,就象你讲的0.96.若再补偿时,功率因数反而降低,明显的过补偿!
15KVAr*1.44=21.6A.
同时,3.5KM的距离,线路损耗造成高压侧的功率因数偏低.

网友B:
你说的功率因数0.77应是-0.77,就是你的负荷已经是容性,当你再投入电容时变为0.44也变是-0.4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功率因数0.77应是-0.77,就是你的负荷已经是容性,当你再投入电容时变为0.44也变是-0.44,
应该是这麽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