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的掃描時間

楼主(2006-11-18):
請教;  如程序太長是否要改掃描時間, plc的掃描週期怎樣修改?現在我看到的是1ms,正常嗎?三克油

网友A:
不超过200mS的话没关系;太长的话中间加入WDT指令;

网友A:
你的程序只有1mS,就不用考虑这个了;

楼主:
掃描時間是不是隨用戶程序長短由系統自動設定期?

网友B:
扫描时间默认是200ms
但可以自已修改的D8000
向D8000中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