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FX-MR代MT型

楼主(2006-11-18):
能不能用FX1N-60MR代FX1N-60MT型,把Y0 Y1的继电器拆除
Y0和Y1就能输出 脉冲
因为FX1N-60MT要2480元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如要用到脉冲是不可以的。

网友B:
呵呵!没有必要吧;
MR与MT相差200元,你拆后就算能用也少了保修的权利,万一出问题就只能自己出钱修了!
合不合算自己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