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8):
前几天在一个现场用了大约20个容量不同的变频器,结果有11个都出问题了,问题的结果是检测不到直流母线电压,送到西门子的维修点说是里面的保险烧了,换了保险之后没几天又坏了。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我不知道哪出了问题?电阻也是按说明书上配的!

网友A:
应该详细地介绍一下系统结构和工艺要求,看看问题会出在哪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