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老师

楼主(2006-11-18):
我单位6kv母联柜过流保护跳闸回路中串联着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打开点,根据电路图分析只有在母联合闸瞬间有过流信号时才能跳闸,其他时间不跳闸,与其他的高压开关柜的过流保护不同,不知为何?请赐教。

网友A:
母联柜过流保护跳闸回路与其他的高压开关柜的过流保护不同,是在过流过流时延时一定时间后才会跳闸.不是在母联合闸瞬间有过流信号时跳闸.

楼主:
可是我按图纸分析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再者一般高压开关柜过流保护也是延时一段时间后动作啊。

网友A:
发个图给我看看?

楼主:
我现在没有,以后在探讨吧!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