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8):
我 想做一个笔记本的底座,用220V供电,接3个DC12V0.2A的风扇,1个USB2.0HUB(用5V电).不知怎么来实现?  可以用电阻电容实现吗?

盼大师指教!!!

网友A:
不可以用电阻电容实现!原因是存在触电的危险!
采用输出12V的开关电源即可.再用7805给USB2.0HUB供电.

楼主:
非常感激xinjihua老师!!!

不知你能说详细一点好吗?7805是什么,能配个图吗,再次感谢!!

网友B:
7805稳压块

三条腿      图传不上

第一是输入          中间是地        第三是输出

楼主:
谢谢"盲流李"老师!!
是不是这样:  220V-----12V变压器-----(1)3个12V风扇并联
                                            -----(2)接7805稳压块-----输出5V电压
         (1)(2)之间用并联?

还需要在什么在方接电阻电容吗?

再次感谢"盲流李"老师!!

网友A:
220/12V变压器1只.
1N4004整流二极管4只,
2200UF/25V电解电容器1只,
LM7805三端稳压器1只,
220UF/16V电解电容器1只,
具体电路看一些基础书即可.

网友C:
信老师对强弱电都很有见地!!

楼主:
真心谢谢信老师!!!

楼主:
信老师您好:
     打扰了!!!

能不能给个电路图啊??
  myjjiinngg@163com

网友A:
参考电路图
将图中的7812换成7805即可.

网友D:
为什么并这么多电容啊?不懂```

网友D:
是滤波吗?为什么要3个电容

网友A:
还是看点基础书吧?这样的提问,不回答,你们已经提出?回答吧,别人又会不理解?
照图试试再说吧.

网友D:
给我讲讲好吗?谢谢,如果可以给我本关于块子的书,不知道从何学起..........
smnhjiji@yahoo.com.cn谢谢

网友A:
记住,这里不是教室,不可能从基础讲起!在一定的基础上,遇到问题提问,大家都会解答!若从基础元件讲起,不如办学校了!

楼主:
信老师是好心人啊!!!
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