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8):
S7-200的自带PID指令中有积分时间与微分时间的设定.
系统手册对积分时间的解释是控制积分时间在整个输出结果中影响的大小.
如果不用积分环节,那么应为积分时间(重设)指定数值无穷大“INF”。
我的理解为积分环节要计算到满积分时间后才在PID调节中起作用
微分时间只是个系数,改变微分常数的大小
请高人讲解

网友A:
你想作什么?问题是什么?

楼主:
我在做一个温湿度控制的程序
想用PLC自带的PID指令
如果是自己写PID调节程序的话,也是用一种增量式的PID公式.
输出=前次输出+本次计算结果
既然PLC自带的话,而且公式的原理相差不大,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自带的,方便点
只是不理解其中的参数的含义,虽然程序可用,但没搞明白,心里挺不舒服的
积分时间是否为积分项参与计算并作用于输出的时间,积分时间到后,积分项将不发生变化(即不计算积分项),也不作用于输出.
但是当系统稳定以后,如果环境发生突变,积分项不作用,那么系统就达不到控制要求(稳态误差).
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但我觉得这样解释又和"如果不用积分环节,那么应为积分时间(重设)指定数值无穷大INF"
相矛盾.
始终想不出个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