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老师

楼主(2006-11-18):
有一个问题:就是单相电机在配制电容时应该选多大的,比如1KW的电机虚要多大的电容,2KW的呢?三相电机改为单相电机应该加多大电阻和电容呢?有公式吗?

网友A:
请问信老师有一个风机动性1。5KW,额定电流标值3。4A,实测时为什么只有2。2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信老师有一个风机动性1。5KW,额定电流标值3。4A,实测时为什么只有2。2A。
请把问题讲清楚一点?

网友A:
风机的功率的1。5KW 额定电流3。4A,正常运行时实际测得的电流是2。2A,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1.风机负荷轻.
2,风机进口太小或有堵塞.
3,测量不准.

网友A:
负荷轻是什么意思?请问信老师

网友B:
即风机出口的风压比较小.也就是出口风的阻力小.

网友C:
嘿嘿嘿!信老师真是和蔼可亲!

网友C:
信老师:我也有一问题想请教,RS-232串行接口的9针脚怎么样区分123456789呢?

网友B:
插头插座的端面看.

这是国内生产的9针插头插座的标注方法.

网友D:
不是吧
5 4 3  2  1
9  8 7 6

插座 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
54321
9876

插座的
这是国外的9针插座标注方法,插头与插座相差180度.
电脑的COM1口就是这样排列的.(插头)

网友A:
信老师,有没有电动自行车的全部原理图,包括控制器,充电器。

网友A:
邮箱:MK08440562@sina.com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电原理图

网友A:
信老师,能不能写一份详细的说明书啊?还有,怎样才能做到拿到一份原理图,能看得懂?

网友B:
找点基础书看看吧?
基础不打好,大楼不会牢靠!
"快餐"吃的多,会营养不良的!

网友C:
信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提示!可是我仍不能理解,我大学的课本上,也是如12楼朋友画的差不多,你能不能拿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来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老师你好!非常感谢你的提示!可是我仍不能理解,我大学的课本上,也是如12楼朋友画的差不多,你能不能拿西门子S7-200的编程电缆来说明一下吗?谢谢!
按国外的标注方法进行排列.

网友C:
您的意思是说,您刚刚提供的排列是国内的,而我从课本上学到的却是针对国外的?我非常惊讶!佩服您的知识面!非常感谢您及时的提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老师,有没有电动自行车的全部原理图,包括控制器,充电器。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93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