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平?

楼主(2006-11-18):
请问在编三菱触摸平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他保存的时候怎么不能该名字啊,是否需要保存两次啊

网友A:
晕,哪有这种事,和其他软件一样随意命名

网友B:
保存一次就好了,不可能两次的

楼主:
不对吧,我一保存就是默认A940.GOT

楼主:
另外,建了几个画面怎么有时候会出现,NO0 NO DISPLAY
不对啊,我没有用0画面啊
奇怪

网友B:
另存为就好了
保存的后缀名是.GTD
我用的是GT-DESIGNER2版本2的2.33版的

楼主:
我用的也是GT-DESIGNER啊

楼主:
刚才试了,不管保存还是另存都还是默认为F940.GOT?
奇怪,什么原因?

楼主:
没有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