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楼主(2006-11-18):
大家好:
    本人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西门子变频器能不能和其它变频器一起用,例如:丹佛斯或者爱默生什么的?能不能用,有没有副作用,对机身有没有不良影响呢?
    在此特提出疑问,希望得到满意的答复!!!

网友A:
我同时使用过松下3.7KW和东芝7.5KW变频器三台设备,OMRON变频器3.7Kw和东芝11KW变频器二台,很正常,没什么影响,不知道你说的副作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B(2007-01-05):
所谓副作用就是不同的品牌遵循不同的协议。所以除了不能直接通讯以外没什么太大的副作用。唯一可能产生的是干扰问题(就是同一品牌的也会有这个问题),通过调低载波频率或加装滤波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呵呵 本质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