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8):
ZP500/300V管换成ZP500/1000V管(焊机整流)后.管子温升比原来高.电流下降.且管子易环.请问高手:为什么?

网友A:
管子的参数偏差比较大,PN结压降大的管子温升比原来高.电流下降.且管子易环!

楼主:
谢谢.那该怎样选ZP500A/300V管子?

网友A:
在路测量二极管的PN结压降,最好数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