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9):
一个三菱程序这样的:
  LD X0    INCP  C1
[=K0 C1 ]  AND  X1   OUT Y0

我想问一下,这个[=K0 C1 ]是什么含义呀。谢谢

网友A:
这是个比较

楼主:
[=K0 C1 ] 有这种写法吗?

网友B:
= K0 C1
和零比较?

网友C:
这个我还不见过!!

网友D(2006-12-21):
在梯形图中是这样的
它用语句表表示就是“LD=  K0  C1”

网友E:
做个比较

网友F:
[=K0 C1 ]  AND  X1   OUT Y0,当计数器C1的内容是0时,并且X1 ON时,输出Y0动作.
其实就是不按下X0的这段时间,[=K0 C1 ]语句是导通的,按过以后,除非复位C1,这条语句不能导通

网友G(2007-02-05):
我的程序中也有这个语句,但运行后,PLC说不支持这个指令.请指教,谢谢!!!

网友F:
应该不会的,是三菱的PLC吗,你不一定要用这种语句输入的,用梯形图型式输入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装了GX DEVELOPER7或以上版本的话,在显示栏下的列表显示,可以自动转为语句形式的程序的.

网友H:
[=K0 C1 ]`````````这是个触点比较指令
也就是当C1的计数为0的时候此触点就会接通``````````````````一般情况下开机时C1都为0的```````````也就是开机时此触点就会接通

网友H:
11楼的``````````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啊

网友G(2007-05-12):
请教一个程序
binp k2x010 d8
wand d8 k31 d10
deco d10 m100 k5
这里的k取直31,5 与什么有关,就是说k为什么去取 31,5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G:
[求助]一个三菱程序
ld x2
binp k2x010 d8
wand d8 k31 d10
deco d10 m100 k5
这里的k31,k5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取31,5

网友I:
以上,BINP、WAND、DECO的问题,Kn是指操作数是4×n位,也就是说K8的话该指令对从S(源)位开始的32位个数有效,K2则对S开始的8个数有效,类推

网友J:
11楼的opt-wgp朋友,[=K0 C1 ]这条指令用梯形图怎么操作,是按照用键盘上的[ = K 0 C 1 ],依次输入吗?请指教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