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如何防雷

楼主(2006-11-19):
各位大侠:
     请问在做变频供水的时候如何防雷,大部分都是通过压力表把变频器击坏的,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2006-12-22):
我也在寻求这一问题

网友B:
我知道 我使用的danfoss变频器就有这功能

网友C:
压力表不接变频器,而是接到控制器上,通过控制器控制变频器
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和产品服务

网友D(2008-03-28):
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E:
压力表+变频供水控制器+变频器
这样变频就不会被雷击,顶多供水控制器坏个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