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9):
想知道用单片机做数字式电机转速测试系统的思路。
请大家帮帮忙。我是单片机新手。

网友A:
先找一个测速的元件,根据这个元件的性能,你再看看怎么样采集信号,然后在考虑怎么样用单片机来实现.我已前用的是测速电机,但是我想数字电机可能不可以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