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9):
使用OMRON 15KW变频器控制两个3KW变频电机正反转带动负载往复直线运动,配相应制动电阻,工作10分钟两电机发烫,但制动电阻无发热现象,请教为什么

网友A:
你参数设置有问题,全域直流制动,电机不发热才怪,制动电阻不发热,说明制动电阻根本没有起到制动效果.尽量缩短减速停止时间看看.用了能耗制动就够了.

楼主:
缩短减速时间后,运动机构在减速时发生剧烈震动,所以现在的减速时间是最短的了,如果停止模式选择减速停止,我们调整了一年多的参数了,始终调不到现在的负载运动状态,我的意思是:一年来我们的多台机器在往复运动中的减速阶段始终有震动现象,几乎每一台出厂都要调试,但没有效果,这次采用全域直流制动停止方式,机器运动状态很好,在减速阶段很平稳,但这时电机很快就发烫.

网友A:
奇怪了,减速时震动,加速时会不会有震动?你的设备是用在什么方面?还有欧姆龙15KW变频器有没有内置制动晶体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