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9):
请问哪位兄台用过广州数控的GSKCC梯形图编程软件啊!!小弟遇到了点麻烦,我改好PLC程序后,下载到CNC里,但就是不按照我写的程序执行,一点反映也没有.数控系统里的PLC诊断总显示我用的扩展I/O口都未使用,请高手赐教!!!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2007-03-22):
楼上的兄弟, 我正想找这个软件学习一下,能否给我发一个啊.我的信箱是flymengliren@163.com

网友A:
上面是我的信箱啊. 为什么不给我发一个呢?

网友B(2007-05-21):
老兄,你那台系统有没有I\O扩展的?

网友C(2007-07-21):
请广州数控来啊?

网友D(2008-02-17):
可能是子程序镶嵌的问题,可以把修改的程序放到程序的开头或程序的结尾处试一试看,我改过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