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

楼主(2006-11-19):
师傅你好!我有一个电机是日本产的型号是DO251-43 上面标着用100V电压 ,100V的变压器是这样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我有一个电机是日本产的型号是DO251-43上面标着用100V电压,100V的变压器是这样做吗?
自耦变压器!是专为某些100V供电的设备配用220V电源用的.注意:左上端接220V相线,右上端接220V零线.

网友B:
左上端接220V相线,右上端接220V零线.
我怎么有些看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接?下面可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条不是零线吗?

网友A:
他画图时按互感式画图,发现下面两个头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C:
不是很懂,可以说详细些吗?

网友D:
我也看的不怎么懂

网友E:
老信说的对,他是按互感式画的,所以右上接220v的零线,右下相当于串电感降压,是火线。其实楼主买个调压器就ok了。

楼主:
师傅们好!
我传的图片连线是用万能表测出来的.我画的图不准确,

网友F(2007-05-31):
严重质疑,2端接哪里?没必要引出2端来吗!

网友G:
这不是自耦变压器 但连接时要注意,共地端不能接反了,否则的话容易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