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19):
请问15KW的离心管道泵能否直接起动,如果能的话有什么不好么.我们单位有一台这样的水泵,我用的是直接起动,但是有时候上面接的63安的漏电开关经常断开{我指的是起动时,如果能起动就没事了),但是再起时又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DZ47-C63的开关吧,C是瞬时过载用的,D是长延时的选DZ47-D40的就能起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DZ47-C63的开关吧,C是瞬时过载用的,D是长延时的选DZ47-D40的就能起动

楼主:
我用的是DZ15LE系列的.是不是因为起动电流过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