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19):
大家帮助看一下,这是台达的PLC,程序,传送指令可以把记数器直接传送到指定的地址,
不知道对不对,我没有用过台达的,现在想把台达的程序转换成其他牌子的,可其他的PLC不支持这样的编程方式,希望各位朋友帮忙,看怎么转换这段程序,谢谢了!!!

网友A:
台达的程序和三菱的一样,一般一些常数,可直接传给数据寄存器。

楼主:
它那个不是常数啊,C225,C226,C227是记数器啊

网友B:
计数器内部的数值作为计数值,你可以更换存储内部的数据更改计数器的值

楼主:
谢谢各位啊, 我的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海为的PLC,是指令错误,正确的是CCV?,我仔细的看了下手册,才发现的,呵呵,太粗心了

网友C:
各位,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台达的PLC 的编程软件通常用的是那一个?
非常感谢!

网友D(2013-08-06):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WPLsoft

网友E:
我怎么看不懂?

网友F:
c235应该是X0的默认记数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