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0):
一台75KW启动如果是三角接线的可以星-三角启动吗?如果做成自耦变压器启动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只要你的变压器容量足够!完全可以!

网友B:
什么问题啊

网友C:
一台75KW启动如果是三角接线的,可以星-三角启动,但是一般启动柜离电机较远,布线要7根,自藕启动要4根;如果做成自耦变压器启动需要注意若是频繁启动要在订货时说明,普通自耦变压器是按连续启动不超过三次设计,再多就要过热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台75KW启动如果是三角接线的,可以星-三角启动,但是一般启动柜离电机较远,布线要7根,自藕启动要4根;如果做成自耦变压器启动需要注意若是频繁启动要在订货时说明,普通自耦变压器是按连续启动不超过三次设计,再多就要过热烧了。
真是这样的,我们单位的自耦变压器今天就因为起动次数过多而烧了,唉,真是烦人

网友E:
哈哈,我75KW的风机自从自耦变压器烧了以后都是直接启动,都快4年了,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F:
解释的太好了!

网友G:
那电压不会有波动影响其他设备 电线是否手的了啊6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台75KW启动如果是三角接线的,可以星-三角启动,但是一般启动柜离电机较远,布线要7根,自藕启动要4根;如果做成自耦变压器启动需要注意若是频繁启动要在订货时说明,普通自耦变压器是按连续启动不超过三次设计,再多就要过热烧了。
建议你用水电阻启动,没有以上问题!!!

网友I:
还是应该用星.三角启动,直接启动电流大,如果变压器容量大可以直接启动,还得考虑负载大小.

网友J:
如果变压器足够大,可以直接启动。还应该考虑负载的大小,是属于泵类风机类还是其他。其他类型应首选降压启动,如此大的电动机最好加装电容补偿。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一台75KW启动如果是三角接线的,可以星-三角启动,但是一般启动柜离电机较远,布线要7根,自藕启动要4根;如果做成自耦变压器启动需要注意若是频繁启动要在订货时说明,普通自耦变压器是按连续启动不超过三次设计,再多就要过热烧了。
       支持

网友E:
变压器是1250的没问题,大电流只是短时间的,全压启动转速提升得快,对其他设备有轻微的影响,但只是瞬间的。只要你的变压器足够大,机械能经受得住这样的冲击,那你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