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于那位大哥知道图片上接线处的英文缩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11-20):
那位大哥知道图片上接线处的英文缩写是什么意思,谢谢!这是一块自动剥线机上的步进马达驱动板,上面信号输入连接器上的英文缩写标示有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R是电阻C是电容
----------------
江苏高邮人
成振

网友B:
cw 和ccw是脉冲信号,双脉冲,vcc因该是公共端,其余的不知道

网友C(2007-02-10):
cw,ccw 应该是正反转吧??

网友D:
vcc电源正,GND 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