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LS 240128液晶模块

楼主(2006-11-20):
请问谁有: MGLS -240128液晶模块控LC7981的应用或资料.谢谢.

网友A(2007-03-03):
问一下型号中
“MGLS”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2012-01-09):
供应SYB240128A图形点阵系列LCD液晶模块

◇产品型号:SYB240128A
◇玻璃类型:黄绿屏、蓝屏、灰屏、黑白屏可选
◇显示视角:6点、12点可选
◇点 阵 数:240x128
◇外形尺寸:144.0x 104 mm
◇点 大 小:0.40x0.40 mm
◇显示区域:114.0x64 mm(5.1英寸)
◇定位孔尺寸:138.0*97.0 mm
◇控 制 器:T6963C、SAP1024、LC7981或兼容
◇工作电压: 3.3V,5V
◇工艺方式:COB,SMT
◇背光类型:LED或CCFL
◇背光颜色:红色、黄绿色、蓝色、白色、橙色可选
◇工作温度: -20--+70℃
◇储存温度: -30--+80℃

其他说明:

◇玻璃颜色和背光颜色都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做;
◇另有两款240128图形点阵的模块,带中文字库,型号为SYB24012AZK、SYM24012AZK,外形尺寸:144*104。
◇内置字库RA8822控制器,可支持简、繁体中文字库,不带中文字库T6963控制器,T6963控制器(内置128个字符字模),可根据客户自身需求选定。
◇电路板尺寸可以根据客户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
◇兼容日本OPTREX公司以及台湾晶采、达威、南亚同类标准屏;抗干扰设计,贴片工艺,产品性能稳定;可选择板载负压电路;并可选配触摸屏等。
◇接口定义:(带 T6963C控制器)模块接口PIN 1 距离下左板边18.80 mm,22pin 单排针孔,PIN 间距2.54 mm
1. FG  2.VSS(GND)  3.VDD(VCC)  4.V0  5.WR  6.RD  7.CS(CE) 8.CD(A0)  9.RST  10-17.DB0-DB7  18.FS  19.VOUT(VEE)  20.BLA(LED-A)  21.BLK(LED-K)  22.NC

网友C:
您好,这款产品分几种型号,请告知具体型号,尾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