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1-20):
我用一个小型的PLC加触摸屏来更换原有的控制电路板, 安装后发现PLC输入端的电压下降很大(从24VDC降到只有13VDC), 输入信号处于临界状态, 开始时为1, 过一段时间又变为0。

请教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好象说的不是很具体吧
你说的PLC输入端的电压是指哪个电压,PLC本身带的24v电源的?
还是外部的,负载接的是什么?

楼主:
在原设计中, 控制系统是一块电路板, 而输入信号24VDC是由设备的另一块电路板24VDC变压器送过来.

我用PLC替换了此控制电路板, 24VDC变压器到PLC输入端之间无负载, 是用1.5m2的铜芯电缆连接的.

可能是原设计中电路板的24VDC电源功率过少,  当PLC 接入此输入信号时, 此信号的电压就下降到13VDC了, 导致信号不稳定.

请各位高手提供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B:
控制线路有短路,请详查

网友C:
如过却定线路没问题,换个电源供应器就得啦

网友D:
应该是要和PLC的COM端子共地吧

网友E:
这问题我遇到过,就是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