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老师

楼主(2006-11-20):
当U0输入低电平时,VT2怎么载止的?,
VT

网友A:
VT2应该是PNP管!
你是否画错了?

楼主:
信老师没有画错,书上就是这么画的,想了很久,没想通,特意请教你

网友A:
确实应该是PNP管!
否则VT2是不会截止的!

楼主:
信老师,如果把VT2改成PNP,然后只有一个二极管,输入高电平时,VT2能否导通?

网友A:
由于RC电位器的存在,VT2不容易导通.

楼主:
如果,RC取小点,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A:
最好还是保留两只二极管,留出RC的调节余地.